网络芯片RTL8212的应用请教

楼主(2010-01-19):
请问各位大虾,我现在用RTL8212来做千M网,但连接只link到百M的模式,输出25M的clk。我尝试改过它的模式,都没法link到千M网上。请问有谁用过这个芯片呢?

楼主(2011-02-23):
嗯,找出原因了,自己回答吧
原因是芯片到RJ45的8根MDI线上,我加上了匹配电阻,而芯片已经是内置了匹配电阻,结果重复了。把自己加的匹配电阻去掉就行了

网友A(2012-04-12):
原装进口RTL8212-GR,现货分销,欢迎联络,电话:13632939545,余先生,深圳市聚首电子有限公司

网友B(2014-09-22):
引用 楼主:
嗯,找出原因了,自己回答吧
原因是芯片到RJ45的8根MDI线上,我加上了匹配电阻,而芯片已经是内置了匹配电 ...

你好,请问能共享一下参考设计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请问能共享一下参考设计么?

太久了,数据都丢了~ 你上网找找,应该挺多例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