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在KEIL uv3中使用伟福仿真器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19):
我在KEIL uv3中使用伟福仿真器,就写了两三句,点亮数码管的,虽然本人是大菜鸟,但自认为不至于菜到数码管都不会点,我在PROTEUS上仿真,没问题,看反汇编代码也没问题,但是用仿真器连到板子上,就是点不亮,请走过路过的大虾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应约看看
这么简单的程序没必要硬件仿真吧,直接烧芯片试可以吗?
一般,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足以点亮LED,除非同时点亮多个LED,才用三极管驱动。
我早就不用仿真器了。仿真器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能解决的问题更多。

网友B:
你不会是使用了软仿真吧……

楼主:
没有,我设置的是仿真器。

楼主:
我是想试试仿真器能不能用。呵呵,先确定能用我再调程序,所以先写了两句简单的。

网友C:
仿真器器要支持才行
SH51型号的WAVE仿真器 安装for keil驱动后
在keil debug就会出现

楼主:
装了驱动,也能检测到仿真器,仿真头,看似一切OK,就是不行,用WAVE自带的软件是可以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