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5LBC184有过流保护吗

楼主(2010-01-19):
如果因MCU故障,网络中多个点同时都处于发送状态的话,65LBC184是否进入保护状态?
在应用中发现一种难住芯片锁死的现象,锁死后即使MCU恢复正常工作也不能正常通信了,必须给65LBC184断一次电才能重新工作。
65LBC这种特性是否是过流保护功能啊?如何避免保护的发生呢?

网友A:
不存在这种“保护态”,可以用串接电阻的方法来进行保护。

楼主:
那通信死锁是什么问题呢?是什么样的操作导致芯片无法再继续通信,而只能手动断电才可以?

网友A:
器件死锁是闩扣效应造成的,多接口同时处于发送态时如果逻辑电平相反会产生较大端口电流,再加上寄生可控硅导致的闩扣效应,端口状态才会被锁住,限制端口电流即可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