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实验用示波器参数够吗?

楼主(2010-01-19):
带宽60MHz
最高实时采样率 单通道(500MSa/s);双通道(250MSa/s)
时基范围: 5ns/div-50s/div Roll:100ms-50s/div
垂直灵敏度 2mv-5v/div(1-2-5顺序)
存储深度4K
用来测单片机12M晶振的。够用吗?

网友A:
那要看你测什么信号了。一般的pwm可以。引脚电平变换频率太高的话,就不行了。

网友B:
应该足够了。
单片机用的晶体,只要看看是否振荡,振荡幅度看个大概差不多就行了。没有必要准确,更不必看波形。
我到现在,一直用一台20MHz的模拟示波器,没有感到不够用。

网友C:
20MHz的模拟示波器应该比40MHz的数字示波器的带宽还好一些。

网友D:
没问题够用了

网友E(2010-05-04):
http://shop33384260.taobao.com      有适合你的示波器

网友F:
60兆国产应该能有12兆。应该可以用。进口的肯定可以用,就是一个字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