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关于WiFi的技术指标

楼主(2010-01-19):
从网上查得的资料一般都说是100多米,可以发现些大功率的,500mW,1000mW,不知这些性能怎样?能传多远?我这边要做一远程控制设备,要求传输距离达500米以上,用WiFi无线传输,不知可行不?

网友A:
这些长距产品都是超标违规的,使用普通天线在标准规范下的距离上限是300英尺即100米左右,合法的长距要求使用定向天线而非加大输出功率,Wifi使用定向天线可轻松实现1-5Km的通讯距离,但定向天线比违法大功率产品贵,天线的安装、使用也比较麻烦。
合法的长距通讯应基于移动公网,GPRS、CDMA、3G等都可以,根据需要的带宽选择就是。

楼主:
谢2楼,这个违规的问题可以再考虑,就是现在是两个问题:一个是能不能实现这么远,另一个是我的终端不是电脑,是嵌入式终端,有没有哪个嵌入式平台可以配到这样大功率的模块。

网友A:
前面已经讲过,合法大功率设备的最佳选择就是移动终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