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个关于文氏桥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19):
(无正文)

楼主:
在示波器上看着波形很好。但是用ad采样出来后数值就会不停的上升。。。
那位有过经验,请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示波器看,波形很好,那大概就没有问题。
注意示波器必须用直流档测,不能用交流输入,否则信号基线漂移看不出来。
至于AD采样数值上升,你提供的信息太少,无从判断问题所在。

楼主:
我利用文氏桥出来的信号,经过一级电压跟随后,加到采样电阻上,然后将取到的电压送到ad(10位ad,tlc2543),然后显示出来(使用4位,八段段式液晶)。
这个数值在不停的增加。。每次增加2个数左右。。。
能不能流个qq之类的,请教 一下

网友B:
电压跟随输出后为何还要采样电阻?是RC滤波吧。可能是暂态过度。

楼主:
主要是想用来测量水质的。将1k的信号通入水里,然后后置采样电阻,从采样电阻上取相应的电压信号。然后显示。结果,数值老是涨。。。

网友B:
那就是分压了。
测分压点波形。

楼主:
分压点上的波形也很好。看不出什么增加和衰减。。。。采样电阻上的波形看上去也比较标准,但是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会一直增加。文氏桥也加了稳幅二极管。没有效果。

网友B:
那就是AD的问题了,查基准源。

楼主:
用了一块电压基准芯片。开始用7805供电的。如果是基准源的问题,那怎么会一直增加那?这个问题很难解决。。费解

网友B:
怀疑可能是某部分器件的温飘,如基准源。建议监测一下相关参数。

楼主:
能否指点一下,需要检测那些差数:?

网友B:
可以先监测一下基准源电压的变化。其实回头想一下,示波器通常看不出微小的漂移的,而这却能反映到AD后的数字量上。因此这个漂移可能是多方面的组合。

楼主:
是啊。10位ad上的一个数是mv级的。而示波器看不到的。这个真的困难。。不过,谢谢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