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的Ic电流能不能求出来??

楼主(2010-01-19):
I(b)= Vbb-U(be)/R(b)=(3-0.7)/115k=20uA

U(ce)=Vcc-I(c)*R(c)

交点对应坐标不能求出来吧???

I(b)的曲线不固定的,如果我画高一点、低一点,对应的I(c)坐标也不知道的。

网友A:
可以求出来(图解),求对应于某Ib的输出特性曲线和负载线的交点即可。输出特性曲线可以测出,负载线则直接可以画出。

楼主:
楼上你说输出特性曲线可以测出,这就没意义了,还不如直接接个电流表好了。。

网友B:
从数学上说,求“交点对应坐标”必须该函数为已知。
但这个函数,每支管子都有差别,要想稍微准确一些,那只有实测。
电路设计中,干脆不考虑这个函数,也不去实测,而是设法用其它电路去抵消它,使这个函数不出现在最终表达式里面。

网友A:
楼上你说输出特性曲线可以测出,这就没意义了,还不如直接接个电流表好了。。
引用 楼主:

直接接个电流表当然是个办法,这在实际调试中常用的手段。
通常三极管只能用一个近似的模型描述。只要有相关的参数代入,就可以求得“基于此模型”的一切其他数据。但模型归模型,实际器件不仅不是模型,而且还具有离散性。因此要求实际数值,只能实测。

网友B:
测出来或调出来,意义也不大。
温度变化,这个函数关系也变了,电流也会变化,甚至变到不能正常工作。
所以实际工作中,要么采用抵消的方法,要么加反馈来稳定工作点。

楼主:
获益良多,谢谢啊。

网友C:
从数学上说,求“交点对应坐标”必须该函数为已知。
但这个函数,每支管子都有差别,要想稍微准确一些,那只有实测。
电路设计中,干脆不考虑这个函数,也不去实测,而是设法用其它电路去抵消它,使这个函数不出现在 ...
引用 网友B:

顶这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