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avr单片机和51相比优势在哪里?

楼主(2010-01-19):
最近在学习avr单片机的使用,对这个问题感到迷惑,现在51单片机的功能和速度已经和avr(指8位的)的不相上下了,那avr的优势又在哪里呢?

网友A:
写C语言,你体会不到优势的,写写汇编你就明白了。

网友B:
avr
1.中断好用
2.端口好用

网友C:
既然51好用,为什么还要用AVR

用什么片子不重要,关键是要用好

不要盲目跟风

网友D:
AVR的位操作比较搞,比如Keil C里对51的端口这样的操作:P1^2=P2^2,就是把P2.2状态直接送到P1.2,在AVR里我不知道咋整了~

网友E:
AVR有方向的!你首先设置方向然后给数

网友F:
AVR 的位操作要有专门的汇编指令,还是比较方便的。

网友G:
各有所长
不过总的来说, 我认为AVR更好. 必竟不是一个年代的东西.
也许是用惯了AVR就不习惯51了吧.:)

网友H(2010-02-24):
个人感觉AVR的寄存器比较多,如果需要用到这些扩展的功能,在成本和程序上会比51+扩展的方法好,加上工作频率比较低,干扰性能比51好,当然,如果硬件上仅仅只是简单的IO操作,51还是有优势的。

网友I:
都好用,就看价格了。

网友J:
现在的AVR和现在的51比已经没有任何优势了。并且AVR只有ATMEL一家生产,用户要承担停产、缺货、破产等风险,从近段AVR越来越缺货感觉这种风险不是没可能,随着低价格的CM3和CM0的推出,在AVR、PIC、51这3大类8位机估计会有一类出局,感觉应该是AVR。我们用了5年的AVR,现在又转回了51,还正在学STM32,以后准备中低端用51,对一些高端需要用STM32。
用51的优点:
1、生产厂家多,不担心停产。
2、种类多,现在有太多具有各种各样功能的51了,便于选型。
3、技术人员好找,产品研发成本低。……

网友K:
没有用过avr,用过51,pic

网友L:
一线打天下

网友M:
只能说各有千秋

网友N:
不要用了又断货了

网友O:
感觉到AVR得危机

网友P:
回复 网友J:

杞人忧天,单片机就是一种思路,有了思路,哪种都不重要。特别是对于简单的东西。
对于复杂的东西,你用C写得一大块代码还跟处理器有关,那也没办法了。

你是做牙刷的啊,大批量做好放那儿,等着装单片机?
要不然,就算破产了,换个MCU照样用

网友Q(2010-03-30):
Avr的IO口驱动能力比较强,还有个人感觉AVR抗干扰能力比较强

网友R:
他们是各有所长吧

网友S:
回复 网友J:

你用C写得一大块代码还跟处理器有关,那也没办法了。

你是做牙刷的啊,大批量做好放那儿,等着装 ...
引用 网友P:

咋就没明白这话呢

网友J:
回复 网友J:

杞人忧天,单片机就是一种思路,有了思路,哪种都不重要。特别是对于简单的东西。
对于复杂的东西,你用C写得一大块代码还跟处理器有关,那也没办法了。

你是做牙刷的啊,大批量做好放那儿,等着装 ...
引用 网友P:

呵呵,你这样说,只能说明你对你的产品不负责,对你的公司不负责,对你的用户不负责。你以为换一个体系的单片机那么容易呀,你对新体系的单片机了解很透彻吗?对他的各种BUG都知道吗?移植过去的程序能保证100%相同、没有BUG吗?经得起用户的检验吗?自己实验不出问题不等于用户使用也不出问题。正规的、负责任的公司对换芯片是很严格、很慎重的,因为新的体系没有经过时间的检验,出问题的概率肯定比经过时间检验和完善的老体系多,有些问题对公司和用户都是致命的。想想丰田汽车的召回事件吧。

网友T:
用好才叫好。。。。

网友U:
回复 楼主:
51的大部分指令都要通过累加器A来完成的,这样数据就不断地从A中搬进搬出,所以51的执行效率就低了.
AVR它的R16-R31都可作为累加器使用,显然效率就高了!!!!!

网友V:
AVR据说确实缺货比较厉害,并且订单周期也比较长。
但是AVR开发产品有优势:
1.集成EEPROM;
2.功耗低;
3.价格低;(比较重要)
4.抗干扰能力强。如果只是学习,用哪种都无所谓。

网友J:
回复 楼主:
51的大部分指令都要通过累加器A来完成的,这样数据就不断地从A中搬进搬出,所以51的执行效率就低了.
AVR它的R16-R31都可作为累加器使用,显然效率就高了!!!!! ...
引用 网友U:

但缺点确是带来了代码密度的降低

网友W:
对,总感觉51效率低

网友X(2012-10-26):
STC12系列的单片机执行速度比传统的51单片机块10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