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 USB中的SetEPTxStatus(ENDP1, EP_TX_NAK)问题USB, NAK

楼主(2010-01-19):
看过本论坛上的一个帖子https://bbs.21ic.com/redirect.php?tid=110546&goto=lastpost,里面提到“STM32接收到一个IN事件后发送完毕软件不用把端点设成NAK。硬件在每次成功的传输之后都会把端点的状态设为NAK。只需在下次要发送的时候设成VALID就行。 ”,经过我自己的测试,硬件并不会把端点设成NAK状态。

本人遇到一个人问题,就是在reset()里面初始化一个端点为BULK IN类型。初始化如下:
/* Initialize Endpoint 1 */
  SetEPType(ENDP1, EP_BULK);
  SetEPTxAddr(ENDP1, ENDP1_TXADDR);
  SetEPTxStatus(ENDP1, EP_TX_NAK);
  SetEPRxStatus(ENDP1, EP_RX_DIS);
这个时候WINDOWS上发送一个IN事件过来,STM32并不做不反应。
但是初始化为
/* Initialize Endpoint 1 */
  SetEPType(ENDP1, EP_BULK);
  SetEPTxAddr(ENDP1, ENDP1_TXADDR);
  SetEPTxStatus(ENDP1, EP_TX_VALID);
  SetEPRxStatus(ENDP1, EP_RX_DIS);
这个时候WINDOWS上发送一个IN事件过来,STM32会有反应,并且发送数据,但是WINDOWS上读到的数据都是一上包数据。也就是每次读取都是不正确的数据。

从这里我就可以理解这句话“ SetEPTxStatus(ENDP1, EP_TX_VALID);  这句话是不能随便写的,一旦设置了有效,在USB驱动发送了IN的请求后,设备立即将buff中的数据上传,然后产生EP1_IN_Callback的中断”

按照上面那应该如何初始化才能正确发送数据呢?请各位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请按照ST提供的例子做。

准备好数据才能设置EP_TX_VALID,数据发送之后硬件把端点的状态设为NAK;再要发送数据时,也是准备好数据后,再次设置EP_TX_VALID。

网友B:
楼上的意思是每次发送数据都要设置EP_TX_VALID?

网友C:
是的,你看看例程就知道了

网友D(2011-09-13):
我的问题与LZ类似:与实时性有关
  设备有一个BULK OUT 和 一个 INT IN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 or 命令
  PC-Windows上的软件 BULK OUT  -------------> 设备

一段时间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状态 or 响应
  PC-Windows上的软件 BULK OUT <-------------  设备

  INT IN事件过来后, 才能将系统当前的状态数据返回,
  不能提前准备好, 因为PC-Windows上的软件不能改动,
  只能在设备上设法实现。原来用的MCU USB 在 用NAK
  返回IN请求后设置一个Data Underrun标志。现在若采
  用STM32F103,平时STAT_TX就是NAK,无法知道是否有
  INT IN事件过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