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能否实现该功能?

楼主(2010-01-19):
两块蓝牙模块A和B. A可以读普通的模拟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并用蓝牙信号发送给B蓝牙模块. 请问单纯的蓝牙模块是否可以实现该功能? 是否还需要加个单片机?

网友A:
我买一根网线能具有路由的功能吗?
一样的道理。

楼主:
只是一对一关系. 这个需要路由功能吗?
实际上带蓝牙驱动的PC就是A. 而我们蓝牙耳机就是B. 是吗?

网友A:
蓝牙耳机能称为“单纯”的蓝牙模块吗?

网友B:
蓝牙模块里面本身就应该集成有处理器的

网友C:
无法在成品蓝牙模块上直接添加音频输入的功能,需要外置实现,可以用MCU配合数字音频编码器与蓝牙模块接口实现。

网友D(2010-03-22):
蓝牙耳机一般有codec,可以将mic输入的模拟信号转为数字pcm信号,

网友E(2010-04-30):
应该不行

网友F(2010-11-18):
加一个AD;或者直接用蓝牙模块的MCU实现AD。 前者效果好音频效果好一些。

网友E(2015-05-13):
单纯的蓝牙模块是可以实现该功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