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频电感式镇流器就是电感特性吗?

楼主(2010-01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在工频下的模型就是一个电感和电阻的串联。

网友B:
不知道楼主所说的“工频电感式镇流器”是否指日光灯所用的硅钢片铁心的镇流器。
如果是,这种镇流器还有启动日光灯所需要的一些特性:启动时电流较启动后正常工作时电流要大一些,亦即电感量在启动时小一些,这是使铁心在启动时工作到磁饱和区实现的。

楼主:
我现在用的碘镓灯,启辉还有一个触发器的,(继电器短路、释放,再经升压变压器(铁氧体磁芯)),
谢谢2位!!
如果自己定参数,找外加工有哪些注意点?(现在的供应商老偷工减料,我们小厂,流程不规范)想买个电桥回来检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