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数据受干扰

楼主(2010-01-19):
如图,为什么信号上有8MHz干扰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

楼主:
输入信号上有8MHz的干扰

网友A:
这个应该要看你的布板的走线布局才能看出来,否则很难说出是哪里来的问题

网友B:
可以对电源和信号差分输入端进行滤波处理看看效果

楼主:
滤波也没用,电源处理的很好了

网友C:
fpga数字部分的信号串到模拟采样去了,没有处理好gnd回路

楼主:
四层板,有单独的地层,ad9244的数字地和模拟地直接接到地层。
时钟用光耦隔离会有效果吗?

网友D:
仔细看AD9244的数据手册,内有详细的电路图和相关说明。

注意其模拟和数字电源的处理方法(采用电感隔离),还有单端时钟馈入的方法。

网友C:
单独底层没有用,不合理的回路流向也一样不行

网友B:
干扰来自信号输入前端,还是后端。断开试试嘛

楼主:
断开时钟就没有了,肯定是ad9244的时钟干扰的。看了ad9244的地层(FIGURE27),也是整个一个地层,当模拟地处理的。电源是5v模拟和3.3v数字电源,3.3v和fpga同一电源。5v和3.3v都用电感隔离。

楼主:
时钟是单端输入,另一端104电容接地。

网友C:
断开时钟就没有了,肯定是ad9244的时钟干扰的。看了ad9244的地层(FIGURE27),也是整个一个地层,当模拟地处理的。电源是5v模拟和3.3v数字电源,3.3v和fpga同一电源。5v和3.3v都用电感隔离。 ...
引用 楼主:

"整个一个地层,当模拟地处理的"问题估计就在这里

楼主:
模拟地,数字地应该分开,然后再电源处接地?

网友C:
不一定在电源处短接,但模拟地,数字地应该分开是基本常识
参考A,B2图,C图不适合百M以下采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