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圈圈教你玩USB] 关于USB键盘的数据传输

楼主(2010-01-19):
请教一下圈圈,USB键盘的按键数据,是在主机查询命令以后返回的。还是可以USB设备字节返回的啊?

网友A:
是在主机查询D12的时候返回的哦....不过,如果D12的缓冲区是空的,那么你就可以事先把数据写到D12里面去,当主机查询D12时,D12就将数据发送给主机拉。

楼主:
哦,那为什么我在用BusHound检测通信数据的时候,只看到D12返回的数据,看不到主机发送的数据啊。但是枚举过程主机发送和D12返回的数据是可以看到。

网友A:
在bushound下,只有数据包才能看到的呀,主机查询时,只发了令牌包,所以你看不到咯~~~但如果你用USB总线分析仪或者示波器看,就可以看到这个令牌包拉。

楼主:
哦,原来是这样的,谢谢圈圈。

网友B(2010-03-26):
是不是可以转成键盘的数据位7个的啊

网友C:
我自己做的小键盘
CcCcCc
上边的字符是用我的小键盘输入的!当然也可以做成无线的.

网友C:
做产品可以和我联系!
邮箱:yang96381@163.com
QQ:42132027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