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“时标”

楼主(2010-01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干某事的一个时间基准 定时到的一个标志,好比每隔1S刷新下网页,1S是时标

网友A:
“时标”就是时间标尺的对象(时间标尺称为时基)。时基就象是一把直尺上的刻度,反映了系统在时间维上的最小可分辨单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请问我应该查阅哪方面的资料才能知道相关内容呢,网上这方面内容不多。

网友B:
还有一个概念,叫做“频标”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应该意思差不多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