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XP ARM] 我为什么在程序中控制PWM输出,结果不对呢?

楼主(2010-01-19):
我的本意是: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,PWM就输出一段时间,PWM控制步进电机,然后停止,等待串口继续传来数据,部分程序如下,为什么结果电机不动呢?
void __irq IRQ_PWM()
{
   counter += 1;
   VICVectAddr = 0x00;
}
main()中
{
...................
  int distance = 50000;
  while(1)
  {
    if(newdata == 1)
    {
         PWMPR = 0x00;
    PWMMCR = 0x03;
    PWMMR0 = 2765;
    PWMMR6 = 1382;
    PWMLER = 0x41;
    PWMPCR = 0x4000;
    PWMTCR = 0x09;

         while(counter <= distance);
         PWMTCR = 0x02;
    PWMTCR = 0x00;
    PWMPCR = 0x0000;

    }
  }

}

网友A:
说明没有PWM输出,检查配置,一般都是配置问题

网友B:
这个要对着寄存器看,看各个设置是否正确

网友C:
是啊,一个一个查寄存器

网友D:
中断后没有清PWMI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