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LM317应用问题!

楼主(2010-01-19):
从LM317规格书看到,其"电流稳压"应用电路中提指出可以能过调节1脚与2脚的电阻来改变输出电流,但是我按其接法,测得的结果与其说的不一样. 我是这样做的,一脚与二脚接5R的电阻,从三脚输入DC5V,按其给出的公式,Iout=1.25/R=1.25/5=0.25A的电流,可是我按这个接法,通上电后给电池充电(电池电压3.8V)测得的结果只有100mA,为什么没有达到算出的电流值?想不明白,还请大侠们指教....

网友A:
"从三脚输入DC5V"这个电压太低,提高一些比如9v就可以.

网友B:
没有什么“电流稳压”一说,那叫恒流源,输入电压要足够才行,你的负载是3.8V,317最小稳压输出是1.25V,电流源接法即基于这个电压,输入输出压差要求至少2.5V,于是输入电压要大于3.8+1.25+2.5=7.55V才行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我刚才试过了,就算输入7.55V,那么按照公式Iout=1.25/R=1.25/5=0.25A的电流,电流应该恒定在0.25A,就算输入电压再高,超过了设定的电流值,电流是不会增加的,可是我刚才试的结果是输出电流随着输入电压的增高而增大,超过0.25A,都达到500-800MA的样子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??想不明白,如果是这样的话,那不就是失去了恒流的功能了吗????

网友C:
看看是否引脚搞错了

楼主:
我用的是SOT-89-3的,一脚调整脚,二脚输出,三脚输入,没错呀....所以我才搞不明白,到论坛请教大家的呀...

网友D:
你从那个管脚输出的?
恒流源要从调整脚即1脚输出,你不要告诉偶你是从2脚输出的。

楼主:
呵呵....我就是从一脚引出的,现在达不到效果,所以才想不明白嘛,难度供应商给我的不是LM317?????

楼主:
从规格书看,我理解LM317定电流应用的原理应该是这样的,比如我用固定的负载,三颗LED串联再串10R电阻接LM317一脚,LED每颗的压降是3.3V,额定电流是0.03A,那么三颗LED串10R的电阻总的压降就是9.9V.我将LM317一,二脚间的电阻设为41R.三脚输入电压为13V,已经满足VIN-OUT>3V,那么按以上条件,LM317输出电压应该是在9.9V,电流0.03A,不管输入电压如何变,输出是不会变的,因为我的负载是稳定的.请问大家,LM317的定电流原理是不是这样的?????

网友A:
请上图便于讨论!

楼主:
如图,从规格书看,我理解LM317定电流应用的原理应该是这样的,比如我用固定的负载,三颗LED串联再串10R电阻接LM317一脚,LED每颗的压降是3.3V,额定电流是0.03A,那么三颗LED串10R的电阻总的压降就是9.9V.我将LM317一,二脚间的电阻设为41R.三脚输入电压为13V,已经满足VIN-OUT>3V,那么按以上条件,LM317输出电压应该是稳定在9.9V,电流0.03A,不管输入电压如何变大(输入电压变小,输出是不稳压及恒流的),输出是不会变的,因为我的负载是稳定的.请问大家,LM317的定电流原理是不是这样的?????

网友E:
如图,从规格书看,我理解LM317定电流应用的原理应该是这样的,比如我用固定的负载,三颗LED串联再串10R电阻接LM317一脚,LED每颗的压降是3.3V,额定电流是0.03A,那么三颗LED串10R的电阻总的压降就是9.9V.我将LM317一,二脚 ...
引用 楼主:

9.9V+1.25V+3V=14.15V>13V 没有满足VIN-VOUT>3V的要求。

网友A:
LM317   1 Adj  2 Output  3 Input

楼主:
RE: 回复Winsunhy

现在我想请教的是,如果按我图中的元件参数,输入高于14.15V时,比如20V时,LM317输出电流是一直恒定在0.03A,电压9.9V,当输入电压不能满足VIN-OUT>3V时,电路不恒流及稳压.以上是我理解.不知道是否正确?

网友A:
你的应用是稳流,电压会随着负载阻抗变化而变。

网友F:
你去买一片to220的lm317试一试吧,电路上没有问题,LED的电压降就不知道是多少了,再提高些输入电压试。
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。

楼主:
我刚才试过了,见面12楼的图,按公式计算,输入电压高于14.15V,电流应该恒定在0.03A.我刚才输入20V时,我实测输出电流是35MA,输入25V时,输出电流是43MA,输出电流是随着输入电压升高面增大,LM317咋就不能恒流呢????搞不明白....

楼主:
先不管它能不能恒流这个问题,现在想请教大家的是以下三个问题,因为我想通过大家确定一下.
1>见十二楼贴的电路及参数,输入高于14.15V时,比如20V时,LM317输出电流是一直恒定在0.03A,电压9.9V(负载阻抗固定时).电路是恒流及稳压,是吗?
2>见十二楼的电路及参数,输入低于14.15V时,比如12V时,LM317输出电流不是恒定在0.03A(负载阻抗固定时),输出电压会在9.9V,而输出电流需达到或超过设定的电流值(0.03A)时,电路才恒流,是吗???
3>见十二楼的电路,把R1改成10R,R2及D1,D2,D3删除,接上(3.7V-4.2V)的锂电池,按公式Iout=1.25/10,其充电电流就是125MA,那么要达到125MA恒流状态,只要满足VIN-OUT>3V就可以,如果达不到,就起不了恒流的状态,是吗??

网友A:
楼主不能稳流的可能性:
1 lm317坏了
2 实际接的1,2,3不是原理图的1,2,3。

网友G(2010-05-13):
16# pyel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