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或电路

楼主(2010-01-19):
问题描术如下:
1、电池电压为4.8-6V,当没外接开关电源时输出到Power (且压降要很小);
   当外接开关电源时,电池断开,开关电源电流输出到Power (外接开关电源可选5V或6V)。
   供电电流约200-300mA
本人理解如下:
1、不能用二极管连接电池和Power,因为压降较大(0.3-0.6V),功耗大。
2、不能单用P沟或N沟场效应管,因为外接电源时且电池电压小于外接电源时,会对电池进行充电。
3、用光耦和继电器的情况和第二点情况相似,都产生较大压降或可能外接电源时会对电池充电。

如果能推荐压降很小的二极管(0.2V以下,0.1V以下更佳),也不胜感激。

网友A:
外接5V或6V可以工作,就可以找两方面IC:
1. 4.8V~6V(不了解这是什么电池) to 6V,300mA  boost IC.
2. 5V~6V  to 5V 可选择cmos LDO.压差小于0.1V,这比较多
我公司有这方面IC.
shenzhen1717@126.com

网友B:
直接装个开关不得了?类似那种耳机插孔,插入耳机,扬声器就不响了。。。

楼主:
3楼说的是啊,但是因为前一批电源插座(带公共输出的)的质量不行,导致问题多多,所以现在只好改成电路实现的.

网友C:
用继电器不会产生压降吧。

楼主:
谢谢5楼的回答,但是用继电器容易产生电火花,在结构上也放不下这么高的元件。

楼主:
前几天,老大说可以利用P沟场效应管的D、S脚倒放来实现,不知是否可行?有什么缺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