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磁炉加语音解决方案

楼主(2010-01-19):
各位工程师们大家好!今天我向大家推荐WTV,OTP语音芯片,如何加在我们的电磁炉产品上面.
      现在市面上的电磁炉15%以上都带语音提示,如果我们自己的电磁炉也能加上语音,那么将会增加产品的竞争力。

  1、  加什么语音
  由客户的产品需要而定。由客户定。可以是一般的语音(人说的话)、和弦音乐(MIDI)。
  让用户在使用电磁炉时,有个清晰的提示。

  2、  样品制作过程
  WTV系列语音芯片是一次性语音芯片(OTP),只能写一次。不能重复写内容。
  通过唯创电子公司开发的专用编程器及软件完成对芯片内容的烧写。
  1)先录音。客户可自行录音,也可以委托唯创公司代录。
  2)将语音进行前期处理,导入软件编辑排列。生成烧写文档,将烧写文档下载到芯片里面,进行功能测试。
  3)双方不断地确认,修改,最终定版。
  4)测试通过,整个过程结束;接下来是小批量试产。

  3、用户如何在自己的电磁炉加上语音芯片?如何控制发出的声音?
  WTV系列语音芯片控制方式主要分为:按键模式和CPU模式。按键模式分两种:单纯的一个按键对应一个语音,按键组合。CPU模式分三种:一线串口,三线串口,并口。共5种控制方式。用户对语音部分的控制主要取决于用户的产品上是否具有单片机(MCU)。大多情况下,电磁炉都是有单片机的。主要考虑有多少个I/O口可以提供用来控制语音芯片。下面通过客户MCU的I/O口多少来选用控作方式。

  1)1个I/O口。如果只控制一段语音则可以选用按键模块。如果语音超过3段。则要选用一线串口模式。一线串口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客户只需要一个I/O口就可以控制任意一段语音的播放。段数多达224段。具备音量调节、循环播放、停止等功能。关于一线串口的通信协议在芯片资料第16页中有详细描述。

  2)2个I/O口。也是采用一线串口模式。但是另外一个I/O可与语音芯片的复位脚RST相连。由于电磁炉里面会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,可能会导致语音芯片误触发。建议在每次发命令前,都进行一次复位。确保语音芯片不会误报,漏报。当然,也可以选用按键模式,一个按键对应一个语音。

  3)3个I/O口。可以选用三线串口模式。该模式是模拟SPI通信协议,但对语音芯片来说,它只接收数据,不返回数据。它的特点是速度快,接收错误命令的机率低,误报机率低。详细协议可见芯片资料第19页。当然,也可以选用按键模式,一个按键对应一个语音。

  4)4个I/O口。3种选择:
  A:三线串口模式上多加一个复位信号。加强防止死机,误报的出现。
  B:并口:三个口线用来作地址,一个口线用来作触发。
WTV语音芯片原理图如下
如果还有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给唯创电子谢工,联系电话:1592082198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