趁着chunyang在线,问个问题……

楼主(2010-01-19):
我手里有个100K,1Vpp的正弦信号,我想把它不失真的衰减到10uVpp,用什么方法比较好呢?
在线等。

楼主:
衰减后的信号提供给后级,后级的输入阻抗是100K欧

网友A:
趁春阳不注意,抢答一下,哈哈

用电容分压

网友A:
要用精密电容,或上面一个用收音机的单双联调节。100KC这个频率,电阻的ESL,ESC会严重影响分压比

楼主:
蚂蚁也来了,正好。
我想用电阻分压,比起电容,它的优缺点在哪?

楼主:
那么我用电容分压后再直接接运放跟随输出可以不?

楼主:
对了,不是说蚂蚁一年不上网的不?怎么又看到了?

网友A:
你这ID很面熟,是不是搞电源的?

这个问题,你去了看示波器探头,X10档的那个9M分压大电阻,需要一个微调电容进行高频补偿,原因就是不同的前级放大器,输入电容不同

网友A:
李大哥不敢穿铁裤头,俺就先上着网罢

楼主:
嘿嘿……被看出来了,我就是你群里的那个,跟你聊过很多次的……还发过邮件呢
探头这个问题我倒是略有涉猎。
我曾经试过如下方法:
1,直接用两个电阻对同幅度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进行分压,发现,当两个电阻阻值相差小于10倍时,分压结果基本一致。若是两个电阻阻值相差很大,(10倍以上),那么在不同频率的分压比有很大不同。我分析这是由于电阻阻值相差比较大时,其ESL,ESC相差也比较大的缘故。
2,在两个电阻旁边各并联一个电容(电容容值比与电阻比相反),这样也可以保证在不同频率的分压比一致

楼主:
问题还有呢,加入我的正弦信号被电容分压后到了10uV,那这个10uV的信号能否通过一个运放做跟随输出?

网友B:
100KHz的频率不算高啊,用电阻分压是可以的,也最简单,注意选择合适材料、等级的电阻就是,用电容的精度可是难以保证的,器件离散性和温漂都较大。

楼主:
chunyang所说也是我所考虑的

楼主:
上次用500K的信号,10K和90K电阻分压后分压比还是1:9

网友B:
总阻值的选择要注意信号源的内阻和前后级匹配。

楼主:
所以说100K应该不算高

网友B:
如果分压比不正常了,排除信号源和电阻本身精度问题后就是后级输入阻抗的影响,必要时做补偿就是。

楼主:
这么小的信号能用运放做跟随输出吗?

网友B:
频率影响问题在10M以上时逐渐显现,但仍可补偿。

楼主:
这么小的信号怎么与后级阻抗匹配?运放的射级跟随能否做到?

网友B:
这么小的信号不宜接跟随器,这对运放本身的参数要求很高,不值得,如果需要较低内阻的微弱信号,可先进行扩流再用电阻分压,但这时可能要考虑电阻的发热问题,需要合理选择器件。

网友C:
很难 理解....学习学习..懵懂中..

楼主:
恩,理解@!
选择电阻要选什么类型的比较好呢?

网友D:
电阻分压

网友:
很难 理解....学习学习..懵懂中..
引用 网友C:

有同感,标记下...

网友E:
100K时候,1个1K的电阻热噪声就有1uV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问题。

网友A:
楼上,注意频率跟带宽的区别。

网友E:
如果用交流
那就基本可以忽略了

28# PowerAnts

网友E:
弱弱的问一下 KC MC是什么单位啊?

网友A:
C=Cycle 频率的别一种表示法,每秒多少周期

楼主:
热噪声也是我正在考虑的问题,这个噪声确实会对我的信号造成比较大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