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种峰值保持电路,哪个好点?

楼主(2010-01-19):
如下图的两种峰值保持电路,大家觉得那种好点?我觉得第二种好点,可以吧二极管的0.6V的压降消除。大家觉得呢?有用过的谈点体会吧。

网友A:
第二种是可以消除二极管压降,但对运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这样的运放,只能在相当低的频率范围内使用。

楼主:
但对运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迷惑中,请大叔再讲讲为什么吧。

网友A:
前一个电路,运放始终处于线性区。
后一个电路,运放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负向饱和。
运放进入饱和后再退出饱和,需要相当长的时间(远远超过正常工作时输出从一端摆动到另一端所需时间),输入信号频率稍高一点,运放就可能跟不上,结果是电容两端电压达不到输入信号的峰值。

楼主:
谢谢大叔,明白啦。

网友B:
看来运放这一块
你研究得比较深入

4# maychang

网友C:
是要好好学一下运放了

网友D:
告诉你一个办法来消除二极管的影响:
在你第1种图的基础上加以下东西
1.在U1A的反馈线上(2脚到1脚)加一个同型号的二极管,方向与D1相同
2.将U1B的输出反馈到U1A上,即在2脚到7脚之间连一个反馈电阻Rf
这就完全消除了二极管的影响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