贴片无极电容需要如何测试呀?测试项目有什么呢?

楼主(2010-01-19):
公司来了一批贴片无极电容,因为是第一次买来使用,上司要分测试报告,
请问各位测试报告里面需要包含哪几项测试内容呀?谢谢!

网友A:
如果不是高频用,测容量、温变、耐压即可,后两项不是要求特别严格的话可以不必考虑,注意电容的材料就是和规格就是。高频专用的话,除常规项目外,要注意ESR、ESL、自谐振频率等,这些项目需要采用专用设备进行测试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的这个无极电容不是用于高频的,
您所说的常规项目就是容量、温变、耐压这三项是吗?还有其它项目吗?

还有就是  ESR,ESL,自谐振频率,这三项的话,还需要测试什么项目呢?

我这里有个LCR测试仪,这个可以测吗?

网友B:
LCR测试仪只能测量电容的容量,要测温变等等需要增加其它设备。

楼主:
LCR除了测容量的话还可以测试ESR和ESL吗?
测温变的话还需要什么设备呢?
我这里还有一个恒温箱。

网友C:
我觉得用户自己做测试的要求没意义。
除了容值,其他基本测不了

楼主:
今天上司又提出需要测试 “漏电流”,请问无极电容的漏电流如何测试呢?    还有电容损耗角这个概念如何解释?

网友D:
同意6楼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