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 Protel 加载原理图网络报表出现的问题 在线等啊

楼主(2010-01-19):
1:加载网络表出现的错误提示::
     "Add node U3-5 to net NetP1 5  Error:component not found"

:"Add node U3-4 to net NetU3 4  Error:component not found"

我原先也以为是封装不对,但是对应元件的封装在PCB库中都是可以找到的,并且我也加载了的 !

U3是个DIP6封装的IC,P1是一个6孔插针座,它们的封装在PCB封装库里面都有的,都是加载了的

但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,这是什么原因呢 ?

网友A:
仔细看一下PCB封装的管脚命名和原理图库的管脚命名是否能一一对应上……

楼主:
是可以 对上的  他们的管脚命名都是数字 顺序也是对的

网友B:
我给你说下吧,看Add new componentn这一步,有没有报错,没报错说明有封装,但是看这个应该之前已经报错了,正常情况下,有封装,印象中没有对应引脚的焊盘的话,应该是 Error:node not found

网友C:
把库重新加一下,看看名字那些对么?然后把网络表删了,重新生成网络表再加载!

楼主:
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!
P1在原理图上的方向是90度,PCB里面是0度,我把原理图的改成0度了!
现在好了,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!
谢谢你们这些热心的朋友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