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硬件大师们 请帮助我 Protel 加载原理图网络报表

楼主(2010-01-19):
1:加载网络表出现的错误提示::
     "Add node U3-5 to net NetP1 5    Error:component not found"

:"Add node U3-4 to net NetU3 4     Error:component not found"

我原先也以为是封装不对,但是对应元件的封装在PCB库中都是可以找到的,并且我也加载了的 !

U3是个DIP6封装的IC,P1是一个6孔插针座,它们的封装在PCB封装库里面都有的,都是加载了的

但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,这是什么原因呢 ?

网友A:
是不是原理图上有两个相同的U3?

楼主:
没有相同的元件!
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!
P1在原理图上的方向是90度,PCB里面是0度,我把原理图的改成0度了!
现在好了,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!
、谢谢你啊 !

楼主:
呵呵 发现 确实有 两个 U3!
不好意思!大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