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设计的经验--抗干扰设计

楼主(2010-01-19):
数字电路都有死机的危险。
就连最普通的简单的74HC164,用于LED扫描驱动的,一个小徒弟设计的PCB,
我让他每个IC的电源都加一个滤波电容,他没有在164附近加滤波电容。
惨了,客户退机了,那一批产品偶尔会死机,LED暗。
还以为CPU死机了呢,花费半天终于重复了故障,一检查是164死机了,内部自锁,把电源从5V拉低到3V都不到,164那个烫呀!
真是的,电路设计是经验加理论!

网友A:
这还算不上经验吧,只能说是习惯和基础知识的问题

网友B:
这个,不应该是 这个小电容没有的原因吧

个人觉得应该进一步分析,问题应该没有这么简单的。

网友C:
最大的可能性是没有考虑上电时164的输出状态,之后的状况就是:过多的行被选中->过多的列也被选中->电源电流比正常情况下高几倍->电压下降->MCU不工作->无法执行代码脱离这个状态。

网友D:
楼上分析很有条理,请楼主验证

楼主:
已经验证好了,就是164没有加滤波电容的原因。
数字电路内部自锁了。
那个干扰不是一般的干扰,电源的尖锋脉冲干扰,由电磁继电器产生。
总共才8个数码管,有限流电阻,全部导通电流也很小。

网友E:
已经验证好了,就是164没有加滤波电容的原因。
数字电路内部自锁了。
那个干扰不是一般的干扰,电源的尖锋脉冲干扰,由电磁继电器产生。
总共才8个数码管,有限流电阻,全部导通电流也很小。 ...
引用 楼主:

有这么严重吗?

网友F:
是用在什么场合的产品?

网友G:
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,还会出现问题的。

网友H:
cmos确有死锁现象

楼主:
有这么严重吗?
回答:当然严重了,控制几千W的加热器,电火花很大的。万一死机一直烧,会出事故的。

是用在什么场合的产品?
回答:PID温度仪表。

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,还会出现问题的。
回答:加了滤波电容,就再也不出现故障了。

另外:那个厂家再也不敢要我们的东西了,和他说已经改进了,他也坚决不用。
你说严重吗?找一家客户不容易,丢失一个客户很容易,就一个电容的位置不对而已。

网友I:
学习了。。。
一直不知道这个104电容效果这么好。。。

网友J:
可控硅效益

网友K:
可控硅效益是什么东西,第一次见到,,,解释一下。

网友L:
可控硅效益应该是锁定效应吧,网上还不好查,21世纪数电阎石版有详细分析,在114页。简单的说就是输入端mos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,直至发热烧掉

网友M:
。。。一个104电容丢了一个客户

网友N:
书上早就说了,“不听老人言,吃亏在眼前”。

网友O:
这个教训。

网友P:
是竞争冒险吗?

网友Q(2011-04-12):
挖坟,友情帮顶

网友R:
表示怀疑。不太可能是104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