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小信号放大问题

楼主(2010-01-19):
10uV放大100倍选什么运放好,比如lm358怎么样
还有运放如何提高抗干扰能力,特别是手机
小菜在此感谢各位大侠

网友A:
10uV放大100倍,用LM358那是想都不要想。
自己查查datasheet,LM358的失调电压多大?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多大?这么小的信号,早就淹没了。
这么小的信号,至少至少,要用高精度的斩波自稳零运放。那可不便宜,价格可能是LM358的百倍。

网友B:
这么小的信号推荐使用仪表运放,
注意几个参数cmrr,psrr,noise(直流信号要看图,在0.1Hz-10HZ的噪声功率密度),input offset ,偏置电流,
推荐使用AD8222,没钱用AD620,在没钱你就用精密运放吧

网友C:
仪表运放太差了,输入失调都大于10uv,不行.AD8221和AD620是一样的东西,AD8221还要便宜点.AD8222是双AD8221

楼主:
首先感谢楼上各位大侠,我的要求是一般的数字电压表上的精准度就可以,大家看看op07怎么样,
还有对于手机信号干扰问题,有没好的解决方法,不胜感激

网友A:
OP-07失调电压可达25uV以上。
就算失调已经消除,失调的温度系数也在1uV每摄氏度左右,至少也有0.5uV每摄氏度。你能接受吗?

网友D:
如果你的输出要AD转换进单片机,最好是用软件处理最廉价,对运放要求很低。
先测出输入为0V时的数据,再测实际输入时的数据,两个相减即是你要的结果。

楼主:
不过楼上的介绍的几款查了一下,都没少于1$的,价格比较高
可能这个放大级别的都比较贵吧,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的ad只有10位基准电压3.0v这个精度不够

网友D:
真的是要进AD的。
我没让你不要放大,只是用软件来处理,你的运放可能只要几毛钱的。

网友A:
10楼根本没看明白Awey在8楼说什么。

9楼:
你愿意花的价格,办不成你想办的事。准备10倍的钱还差不多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这样是不是这是解决输入电压失调方面会好点?

楼主:
参考下 11# 457878

网友E:
OP07我觉得还可以吧~

网友E:
斩波稳零 的应该没问题

网友D:
是我扯远了,涉及到方案问题,不是就事论事。

网友F:
我又老声常弹了:
1,信号检测的能力首先取决于源阻抗,其次取决于技术
2,如果信号源阻抗很高,100毫伏也可能很难。
3,当信号小到一定程度时,各种效应的影响会显著起来,如热电和电化学等
4,当信号继续微弱下去,信号不是宏观统计特性

国际最高水平是2纳伏分辨率!(而且源阻抗不高条件下)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G:
支持老调常谈!!

网友F:
所以,要问你的信号源阻抗是多少?或允许多少?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H:
我做过,用斩波自稳零的运放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大概是1mv的电压经过0.01欧姆的电阻

网友I:
建议用awey的方法,用软件消除失调的影响

楼主:
回复 网友I:
用差分放大是不是也可以解决输入失调电压的问题呢?

网友I:
差分放大只是能抑制共模电压干扰,这是两回事。

网友F:
源内阻很小,只有0.01欧,所以好测多了.但注意几点:
1,调制开关前输入回路的热电势及化学电势是主要瓶紧.
2,普通运放可以放大, 但要注意直接耦合放大时,直流误差信号引起的饱和问题.
3,地线的处理,因为10毫欧地线流过0.1安可产生1000微伏压降
4,如果10微伏放大到1伏, 放大倍数10万, 工频噪声是个问题.
5,射频整流效应对微伏级直流信号测量也有影响

对深入研究和实践过的人来说, 能精确放大1毫伏已是不错的了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F:
对未深入研究和实践过的人来说, 能精确放大1毫伏已是不错的了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B:
仪表运放太差了,输入失调都大于10uv,不行.AD8221和AD620是一样的东西,AD8221还要便宜点.AD8222是双AD8221
引用 网友C:

失调时可以调零掉的,在大的失调都不怕最可怕是温漂,与cmrr,psrr
AD8222性能极好强烈推荐使用(对于这么小的的信号)

网友J:
这么小的信号直接放大是不行的,任何运放都达不到要求,别看那参数写着你觉得可以,用了就知道了
想要放大也不是没办法,就是麻烦点,参考以下方法:
把这个小信号与一个固定频率的正弦信号(幅值也不要太大)相乘,然后用稍好一点的运放进行放大,达到你的要求后再进行滤波,得到你相要的直流信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J:
貌似很麻烦

网友K:
这么小的信号直接放大是不行的,任何运放都达不到要求,别看那参数写着你觉得可以,用了就知道了
想要放大也不是没办法,就是麻烦点,参考以下方法:
把这个小信号与一个固定频率的正弦信号(幅值也不要太大)相乘, ...
引用 网友J:

这样引入的环节不是更多?误差会不会更大?而且想乘误差是不是会同步放大?

网友C:
失调时可以调零掉的,在大的失调都不怕最可怕是温漂,与cmrr,psrr
AD8222性能极好强烈推荐使用(对于这么小的的信号)
引用 网友B:

AD8222和AD8221就好比opa277和opa2277的区别。
别搞的那么神,AD8221做精密放大不行。
AD8221这种仪表运放最重要的是其CMRR性能,并不是失调。
用仪表运放放大10uv电压,还不如说你是在放大Vos(其输入级Vos达到120uV,输出级VOS更是有500uv)
温度系数对比LM358是好很多,但和其他斩波运放无法相提并论

网友:
什么时候成了广告贴,管理员也太小心了吧...

网友:
记住以后457878的贴一律不得屏蔽!

网友L:
教科书,康华光的《电子技术基础——模拟部分》上有提到这样的芯片(第四版P258,不做广告),输入失调电压可以满足,但是温漂还是有点点大。单颗售价大约1$.

网友M:
uv级的信号放大,一定要选择失调电压温漂小、老化小,低频噪声小的运放。
失调电压本身到不是主要问题,因为但片封装的运放的失调电压可以通过外部电路调整,或通过一次系统标定消除。而失调电压的时漂温漂就没有办法处理了, 所以这两个参数一定得选好。
噪声小这个必须的,16楼同学提出的斩波稳零放大器不敢苟同,噪声太大,100倍放大时把信号淹没了。
OP07 OP27 OP97 OP797....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如果是差分信号,比如电桥出来的信号,那就用仪表放大器。
20楼提出的信号源阻抗的问题,也需要考虑进去。
最后,还需要考虑热电的问题,PCB板的铜PAD 和 DIP 封装的镍铁合金引脚之间的热电势是 35uv/度 。所以,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些难度的。

网友N:
请问彭建学大师:源内阻是什么概念?是干扰信号源的内阻吗?为啥信号源阻抗很高,100毫伏也可能很难?源内阻很小,只有0.01欧,所以好测多了,为啥?

网友M:
回复 网友N:

源内阻高会带来两个问题:
  1  更容易受到干扰
  2  由于Rs 和 Ri的分压关系,信噪比SNR会降低
既:如果源内阻很高,不仅测量起来很麻烦,而且容易受到干扰.楼主该自学下模电.

网友F:
回37楼:
信号源内阻大,将增大检测难度之原因:
1,要求放大电路输入阻抗更高
2,要求放大电路的输入偏置电流更小
3,外界干扰和噪声更易引入
4,信号源自身的热噪声更大

举例:一个源内阻1000M欧信号100毫伏的信号源,设0.1%的分压误差,则要求输入阻抗1000G欧,尽管芯片内部可做到,但芯片表面和板级及系统级很难做到1000G欧;
    假设380V50HZ工频电压通过高达1000G泄漏阻抗在1000M欧信号源内阻上的分压0.38V*1.414=537毫伏。

   彭建学 上海

网友F:
要反过来认识:
1,运放的失调电压小,不等于运放外部在输入端造成的误差电压小
2,运放的偏流小, 不等于外部流入运放的电流小
3,运放的输入阻抗高,不等于电路系统的输入阻抗高

所以一概而论:用偏流1PA的运放测100PA电流, 用1微伏失调的运放检测100微伏电压. 都是

鲁莽的!

彭建学 上海

网友O:
处理这种问题需要很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

网友M:
回复 网友F:

恩,pengjianxue 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长见识了

网友P(2024-12-30):
引用 网友A:
10uV放大100倍,用LM358那是想都不要想。
自己查查datasheet,LM358的失调电压多大?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多大 ...

有失调电压1uV的国产运放RS8551

网友P:
引用 网友E:
OP07我觉得还可以吧~

不太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