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这个电路~~~~

楼主(2010-01-19):
电路中的电容C11,是101电容,B+和B-出来的信号是0-160KHZ的方波,一个为高电平时,另一个为低电平,  想问的是:电容对于交流电是短路,那这地方放101电容合适吗?  这图是数控系统连接到伺服驱动器的一段轴脉冲电路

网友A:
在实际调试中看看效果如何?  也许调试完就可以对这个问题有绝对的发言权了

网友B:
楼主调试的怎养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