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下这个电路~~~

楼主(2010-01-19):
电路中的电容C11,是101电容,B+和B-出来的信号是0-160KHZ的方波,一个为高电平时,另一个为低电平, 想问的是:电容对于交流电是短路,那这地方放101电容合适吗? 这图是数控系统连接到伺服驱动器的一段轴脉冲电路

网友A:
100pF电容在160kHz时容抗将近10k欧,比R25R26电阻还大,不能看成短路。

楼主:
因为B+,B-的频率是可变的,0~160KHZ,那当它频率很低的时候呢 ?

网友B:
因为B+,B-的频率是可变的,0~160KHZ,那当它频率很低的时候呢 ?
引用 网友C:

回去重修去。频率越低难不成电容阻抗越小?

网友D:
学习了,那电容放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E:
因为B+,B-的频率是可变的,0~160KHZ,那当它频率很低的时候呢 ?
引用 网友C:

这是个差模的低通滤波器。

160KHz都能输出,别说更低频率的信号了。

你把C11看成Zc11=1/2pi×f×c很好分析。

网友F:
相对于160K来说等效阻抗还很大,应该影响不大吧。

你有QQ或邮箱吗? 留一个好联系

网友D:
电容放在这边的作用是什么啊。请教了

网友C:
这是个差模的低通滤波器。

160KHz都能输出,别说更低频率的信号了。

你把C11看成Zc11=1/2pi×f×c很好分析。
引用 网友E:

为什么是低通滤波呢?C11和R26应该是组成高通滤波啊,那上拉电阻R25是提高驱动能力电流吗?请大师帮忙分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