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析电池阀的电路

楼主(2010-01-19):
电路如图
1)+5V是3端稳压器的输出
2)P4接电池阀12VDC,我用直流电源直接供12V,电池阀能打开,此时 电流为500mA
3)+12为电源(12V 1000mA)
问题:此时电池阀打不开,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?
我把R14,D7去掉,D6连接导线,还是打不开!

网友A:
R13 = 2k
R14 = 51k
R18 = 2k
Q2在500mA的工作电流下,如果是连续供电,最好换中功率管。

网友B:
1. 把R18去掉,3脚接地
2. TLP521的4脚串只4.7k接到Q2的基极
3. D6,R14去掉
4. R13换成470Ω
再试

网友C:
R13=1K
R18=0K
D6短路
Q2换成SI2301 PMOS管,或功率稍大的达林顿管

网友A:
R13=1K
R18=0K
D6短路
Q2换成SI2301 PMOS管,或功率稍大的达林顿管
引用 网友C:

R18=0时貌似Q2的基极电流大了点吧

网友D:
5楼:
Q2改用PMOS管,哪来基极电流?

网友A:
5楼:
Q2改用PMOS管,哪来基极电流?
引用 网友D:

Q2换成SI2301 PMOS管,或功率稍大的达林顿管

网友D:
是的,双极型管,就要按老tyw所说第2条做了。

楼主:
1. 把R18去掉,3脚接地
2. TLP521的4脚串只4.7k接到Q2的基极
3. D6,R14去掉
4. R13换成470Ω
再试
引用 网友B:

T叔,到广州2天,刚回来
我试你的方法,此时 无论光耦的2脚接高或者低电平电磁阀都被打开 改变Q2基极和光耦4脚串联电阻的大小,结果还是一样

网友B:
适当再调整一下参数

网友E:
头次见T叔用软仿

楼主:
多谢T叔大清早给我指导

楼主:
T叔,这个小阴沟把我淹死了
1. 把R18去掉,3脚接地
2. TLP521的4脚串只4.7k接到Q2的基极
3. D6,R14去掉
4. R13换成470Ω

上图中,只要把R14串联在基极和光耦的4脚,无论怎样调节参数,电池阀都能打开
    只要把R14并联在12V和光耦的4脚,无论怎样调节参数,电池阀都能不开

我把光耦去掉,三极管换成8050 电路如下图,完全正常了 ,难道是选型有问题,T叔给点建议

楼主:
1)此电路节约一个光耦,也就相应少几个焊点,节约了成本,
2)对8050的寿命不知道影响大不?

楼主:
R13=1K
R18=0K
D6短路
Q2换成SI2301 PMOS管,或功率稍大的达林顿管
引用 网友C:

awey 叔,因为手中没有现成的器件,没有试。
改天去电子市场买些,以备后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