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饱和时Uce电压问题

楼主(2010-01-19):
请问为什么三极管饱和时Uo是0.3V?我认为Uo=Vcc-RcxIc
Ic为集极-基极的反向漏电流。因为Ic很小,所以Uo约等于Vcc。

网友A:
三极管饱和时Ic可不是很小,恰恰相反,达到可能的最大。

楼主:
哦,有道理,我把三极管拆分为二极管看了。谢谢。

网友B:
你那是截至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