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SFET的温度正不正常?

楼主(2010-01-1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不正常,应该加散热器

网友B:
设计之初,应该对所有功率器件,如功率开关,整流器件,变压器,电感进行损耗计算。再跟据冷却条件计算温升,再去求散热器的重量及表面积。虽然只是估算,却是至于盲目去搞,瞎子摸象。 上传一个自已做来供试验室用的计算表之一,通过计算,俺们可以清楚的估计功率管的损耗,并且什么条件下用硬开关,什么情况下用软开关(如开关容性损耗较大),供参考。

网友B:
Coss的算法,业界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方法,计算表中取的是最大值。

试验证明,计算值比实测要大20-30%,请自行修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