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的输出5v对地为什么导通?

楼主(2010-01-19):
明伟电源,输出有+-15v,+-5和com端。。。
上电时有一个电源漏电。
用万用表测量,5v竟然跟GND以及com端导通。
换了电源就不漏电了,也能正常工作,5V输出也正常了。
但是后来测量,好的电源的5V跟com端也导通,与GND不通。不明白???难道是两端之间的阻值太小。
后又测了一个提供+-12,+-5v的电源,5V跟com也通,-5v跟com端却不通。。。

怎么回事啊?

网友A:
电源里面有假负载,也就是放电电阻,或者是用万用表测量时电路里的电解电容充电,万用表也鸣叫

网友B:
测电阻看看 50左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