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否解释下这段程序

楼主(2010-01-19):
多路开关控制指示灯,P1.0-1.3接LED,P1.4-1.7接开关,按下开关,对应的LED发光。
ORG  00H
START: MOV  A,P1  ;读取P1口数据
SWAP A   ;交换A中高四位与低四位的位置
ORL  A,#0F0H  ;与0F0H相或
MOV  P1,A  ;将开关状态送LED显示
SJMP START
END

能否解释下这段程序?最后输出结果是什么?

网友A:
好像是读取开关的状态,然后去控制三个灯的亮灭

网友B:
汇编那:lol

网友C:
ORG  00H
START: MOV  A,P1  ;读取P1口数据
SWAP A   ;交换A中高四位与低四位的位置      开关低半字节      灯到高半字节
ORL  A,#0F0H  ;与0F0H相或                灯到高半字节全置1  开关低半字节状态保持
MOV  P1,A  ;将开关状态送LED显示           P1高半字节全1为开关  低半字节是开关的状态给灯显示
SJMP ST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时高半字节是全1,回到开始 看有没按下
END

楼主:
交换语句开关的顺序还是原来的吧?

楼主:
P1高半字节全1输出,开关会有变化吗?汇编实在是很菜

网友D:
应该是全部灯都亮了

网友E:
解释得很详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