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想这样做一个脉冲驱动变压器来驱动MOSFET,请问可以么

楼主(2010-01-19):
楼主,我想推一个全桥结构的MOSFET,功率不大,MOSFET的规格也就是 5A 600V,故想用以下的方案来推,A  B两路互补的PWM,死区时间2us,脉变副边两组,我期望是得到两组相位相反的脉冲来推全桥的对角MOS,不知道这样的方案可行不?我今天试了一下,副边出来的波形很差,就连原边的PWM波形也被干扰发生畸变了,请楼主以及各位热心人帮忙分析一下,主要原因会在哪里?谢谢

楼主:
第二个图我是测试了其中一组PWM波形,图3是对应副边一组波形,都已经发生畸变,不知道怎么样分析,请斑竹和各位帮帮忙,呵呵!

网友A:
顶部的失真,叫顶降。如果RC、L/R都远大于脉冲周期,则顶降是很小的,出现你图中的这么严重的顶降,是C太小,或是R太大;

脉冲过后的那个小台阶,是励磁能量通过阻尼二极管向源端馈能时的钳位电压

网友B:
驱动电路合理设计,可以用一个变压器两个次级绕组实现楼主的愿望。关键是脉冲过后那个小台阶(两个管子都关断)必须保持在接近于零的电平,否则一个正向脉冲过后,可能使另侧管子导通。保持在零电平附近,方法是这段时间里驱动要短路,详见下面的电路,两个二极管即为此目的而设。

网友A:
牛X,maychang竟然有军品datasheet, 俺看的,一直是民用3525.

死区时间内,A/B都是输出低电平,拉低的是输出端口本身,两个齐纳管只是起保护端口的作用。

比较奇怪的是,为什么这些器件的每一个端口,不像数字IC一样,都对源端和地端都各接一个钳位二极管保护端口,还要用户去另加。

楼主:
呵呵,谢谢各位斑竹,我的那个电阻是用10欧姆,电容为104,开关周期80K,我今天再改一下参数,顺便将那两个二极管接上看看,到时将再将结果向斑竹们报告一下

网友B:
两个萧特基二极管,无论驱动变压器在此之前是输出正向脉冲还是输出反相脉冲(也就是说无论变压器铁心磁化方向如何),死区时间内3525内部两个下管均导通,任一下管与对侧的二极管均构成变压器初级的短路。
如果没有这两个二极管,因为驱动管是双极型管,虽然两下管均导通,也不能构成短路。当然,MOS管则没有问题。
各公司datasheet中只有UNITRODE是这样外加二极管,MOTOROLA和ST都是在芯片内就有这两个二极管。

网友A:
嗯,俺用的一直是MOTOROLA的SG3525

趴显示器上,终于看清是肖特基,昨晚蚱会看成齐纳管了—*)(*%……¥……—%U

不行,俺得去把250的眼镜升级成350,哈

楼主:
今天做的试验

楼主,我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,绕制一个脉冲驱动变压器,其中A端输入的是一路PWM,D端接地,如图所示,测得的PWM波形和副边波形如图所示,比起上面的波形,顶降现象大大减小(示波器的2通道为PWM波形,还是有一些畸变,1通道是副边驱动波形,可以看到,驱动波形有明显的负向电压,大概为3V),请问这样的波形可以拿来作为驱动么?(如果可行的话,那么我用另外一个一样的变压器,也是这样的接法,那么就可以得到两组副边一样的输出,来推动对角的管子)因为副边尖峰比较大,而且不像上面的变压器原边两路互补的PWM,可以让变压器双向磁化,现在的是单向磁化,变压器能正常复位么?请指点,谢谢啦!

网友A:
漏感较大,副边漏感与分布电容振荡,产生了较大的振铃。还需要进一步改善。

不过用还是能用的,因为靠近栅级都要加一个阻泥电阻的,这个振铃在栅极上会被滤掉。

楼主:
呵呵,斑竹所言极是,确实振铃比较严重,我测试了一下,上升沿到到达峰值后迅速下降,掉到6V左右,时间约45NS,然后恢复正常状态!我准备增大原边感量和副边感量,然后带一个MOS看看

网友A:
俺已经被贬为草民,请不要再叫俺版主。

俺厚着脸呆这里的原因,是一种感情,请不要逼俺不来这儿,哈

振铃的谷值掉到6V很糟糕,MOSFET在这个栅压下会进入线性区,此时的损耗也许会比密乐平台还要大

网友B:
11楼的图,不知道楼主所需要的占空比在什么范围内变化。
变压器副边(二次)是没有直流分量的,所以副边波形在横轴之上部分和在横轴之下部分面积相等。这样,楼主就要考虑最大占空比和最小占空比的波形。最大占空比时(正向幅度即正峰值小)如果仍能驱动MOS管,最小占空比时(正向幅度大)有可能超过MOS管G极允许值。
如果占空比变化很小,当然没有关系。

网友C:
十一楼
试试在次级也接一个初级一样的电路,这样占空比就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驱动幅度不变了.

楼主:
呵呵,这么多人关心指点,非常感谢!偶的占空比调节范围不大,所以基本不担心楼主maychang所说的问题,不过我会试一下16楼所提示的,下周一准备做一个实验,这几天太累了,周六日好好休息一下,准备出去打打球,^_^!我今天该了一下参数,副边增加了一组绕组,即两组副边一模一样,得到的波形也不错,准备初步这样定下来了,给大家看看波形!各方面都有所改进

网友D:
请问各位知情人士,10楼就是蚂蚁大师的像片吗?

网友C:
会上见过,就这副德性了;P

网友A:
re:18楼,正是俺,不过,俺后面那个两个才是真正的大师(总工级),跟他们相比,俺充其量是业余三段...

网友D:
蚂蚁真谦虚...
后面两位大牛人虽未当面见过面,像片上早就认识了...而蚂蚁您我还是第一次“见面”啊.....

网友A:
在真人面前,不谦虚不行啊,确实没有老胡和老郭那么玩得深,比竟人家是博士,还有皮掌柜他们也是相当的牛人,不过喝酒俺可是从来没输过他们...

网友D:
哈哈...可惜我不会喝酒,否则来深圳出差时,就得找你好好干几杯了...当然更想从你这里沾个几分创作灵气回去...

网友E:
这样的照片放这貌似不合适吧,有砸场子的嫌疑啊,哈哈。。。。

老蚂蚁慎之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砸什么场子?
高人就是高人。这两位虽从未谋面,**(网上的帖子)可早就看过了。

网友A:
伟兄弟啥时候学会给人扣屎盆子啦?哈

网友E:
哪敢扣老蚂蚁的屎盆子啊,俺是小心使得万年船啊,都是前段时间二姨家整风运动惹的祸,哈哈。。。

网友E:
看来俺是不够帅锅啊,都那么长时间了,也没看到俺的镜头,非一般的郁闷。。。。

网友A:
一又眼睛色迷迷的,哈

网友E:
那天开会俺为了赶稿子两个通宵没睡觉啊,就差没在台上睡着了,呵呵,,,
这个照片为啥俺都没看到过呢??谁发给你的?俺找他麻烦去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是梁总拍的吧,反正只找到你这张,可不是俺不想贴你帅的,哈

网友B:
30楼:
镜头有了,还“非一般的郁闷”不?

网友E:
这摄影水平可不是一般的差啊,估计是从录像那截图的吧,哈哈。。。。

网友D:
看来伟林老弟还是郁闷.....哈哈.....

网友A:
寿工,你怎么老是踩伟哥的痛脚啊,哈

网友D:
不是自家兄弟,我那敢乱踩啊.....

网友E:
两伙计合起来欺负俺是不??俺去找匠人告状去,哈哈。。。

网友A:
抱神仙大腿也没用,哈

网友F(2013-12-01):
顶部的失真,叫顶降。如果RC、L/R都远大于脉冲周期,则顶降是很小的,出现你图中的这么严重的顶降,是C太小,或是R太大;
脉冲过后的那个小台阶,是励磁能量通过阻尼二极管向源端馈能时的钳位电压
漏感较大,副边漏感与分布电容振荡,产生了较大的振铃。还需要进一步改善。
不过用还是能用的,因为靠近栅级都要加一个阻泥电阻的,这个振铃在栅极上会被滤掉。

这两段话今天才看到,真的是高手、大师的经验总结!!!

这几天在试验变压器驱动。
顶降的处理方法:加大电感,1mH太小,至少4-5mH.
振铃的处理正在试验,发现与变压器的绕制有关。。。

网友G:
大师你好,小弟对上述电路深感兴趣,却不知其实如何运行原理。故在此请求赐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