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向可控硅控制PG电机调速

楼主(2010-01-19):
在使用双向可控硅BT137 做PG电机调速的时候,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。当改变可控硅导通角后,电机的转速并没有发生变化。我在电机输出口并接一个220V白炽灯**,发现灯泡的亮度会发生变化,用万用表测得输出电压也是随着导通角的改变而变化。 那么为什么电机的转速却不发生变化呢。  请有做过PG电机调速的老鸟们指点迷津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谢!

楼主:
将PG 电机的零、火线对调一下,问题就解决了! 没有研究过电机原理,请各位以后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了,原来电机里面的学问还是挺多的。

网友A:
谁有 西门子PLC编程软件,望赐予,谢了!  本人邮箱:wuzxlove@163.com

网友B:
看来真的好好学习下了

网友C:
单相电源的正弦波所造成的。

网友D(2010-04-04):
我也遇到过,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?接风扇一点问题都无

网友E(2010-05-10):
菜鸟看法:
1。在调试时,PG电机如果空载,稍微有点导通角它一般都会全速运行,改变导通角没有多大作用。
2。在导通角调整到一定角度后,PG电机全速运行,如果再加大导通角同样没有多大意义。

如果PG电机已经全速运行无法调速很正常。

网友F:
楼上菜鸟分析的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