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建PSPICE模型?

楼主(2010-01-19):
在安森美网站下了个  ntr4003n  NMOS 的仿真模型,本来以为网上注明的是 PSpice Model  可以直接用,谁知编辑完用的时候发现模型的原理图封装不对,显示的是个方框加3个引脚,我要怎么改才能让它变成NMOS的图形啊? 希望能帮我改下,把TXT文档贴出来。在网上找了点资料,可是没看明白怎么改,呵呵。
ntr4003n.LIB 用TXT打开后的资料如下:

.SUBCKT ntr4003n 1 2 3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  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   *
*Copyright(c) Symmetry Design Systems*
*      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*
* 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*
*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*
*   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   *
*  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    *
*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*
*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 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Model generated on May 16, 06
* MODEL FORMAT: PSpice
* Symmetry POWER MOS Model (Version 1.0)
* External Node Designations
* Node 1 -> Drain
* Node 2 -> Gate
* Node 3 -> Source
M1 9 7 8 8 MM L=100u W=100u
*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M:
* The voltage-dependent capacitances are
* not included. Other default values are:
*   RS=0 RD=0 LD=0 CBD=0 CBS=0 CGBO=0
.MODEL MM NMOS LEVEL=1 IS=1e-32
+VTO=1.37964 LAMBDA=0 KP=0.469867
+CGSO=1.1933e-07 CGDO=2.34268e-08
RS 8 3 0.271134
D1 3 1 MD
.MODEL MD D IS=8.75564e-11 RS=0.148365 N=1.34243 BV=30
+IBV=0.0001 EG=1.04252 XTI=1 TT=2.5e-09
+CJO=2.48216e-11 VJ=0.5 M=0.365164 FC=0.1
RDS 3 1 1.76e+10
RD 9 1 0.0001
RG 2 7 362.853
D2 4 5 MD1
*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1:
*   RS=0 EG=1.11 XTI=3.0 TT=0
*   BV=infinite IBV=1mA
.MODEL MD1 D IS=1e-32 N=50
+CJO=2.43047e-11 VJ=0.438588 M=0.61035 FC=1e-08
D3 0 5 MD2
*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2:
*   EG=1.11 XTI=3.0 TT=0 CJO=0
*   BV=infinite IBV=1mA
.MODEL MD2 D IS=1e-10 N=0.55944 RS=3.00001e-06
RL 5 10 1
FI2 7 9 VFI2 -1
VFI2 4 0 0
EV16 10 0 9 7 1
CAP 11 10 1.95866e-10
FI1 7 9 VFI1 -1
VFI1 11 6 0
RCAP 6 10 1
D4 0 6 MD3
*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3:
*   EG=1.11 XTI=3.0 TT=0 CJO=0
*   RS=0 BV=infinite IBV=1mA
.MODEL MD3 D IS=1e-10 N=0.55944
.ENDS ntr4003n

补充问题(ERROR -- Model QMMBT2222ALT1 used by Q_Q1 is undefined  怎么解决啊,所有我自己从网站上下的 .LIB 文件 生成模型后,仿真的时候都提示这个错误)

网友A:
只要知道每个引脚的定义不就行了
为什么非得改成那个图形呢

好像右键 editpart

很麻烦的   没有那个必要

网友B:
这个文本就是是模型啊
图形只是个符号而已
SPICE是基于网表的仿真器

楼主:
只是想学习一下,看着舒服一点。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