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采样电路分析 不同放大IC LM321 TLC2272的影响

楼主(2010-01-20):
上面是ACS712电流采样电路,推荐电路选用的LM321放大器,图中使用的是TLC2272
测试时,出现问题   当U—>Uout 没有电流时,
VCC(ACS712)  4.96V
VIOUT(ACS712)2.53

U13A 2脚 2.48V
U13A 3脚 2.48

U13A  1脚 2.2V

正常U13A 1脚  2.5V   采用LM321没有出现问题。

网友A:
你采样时对反应速度有要求吗?如果没有可以用精密整流,去掉ACS712加2个二极管就搞定~

楼主:
对采样速度有要求,原因已查明,MMBD7000LT1 原理图和实际的器件封装1、2脚反了
谢谢关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