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级wifi芯片和商业级的wifi芯片差别有哪些?

楼主(2010-01-20):
请教一个关于wifi产品的问题. 工业级wifi芯片和商业级的wifi芯片差别有哪些?
是否是WIFI芯片本身的抗干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差别还是所产生的RF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些呢?  商业级WIFI芯片和工业级WIFI芯片价格相差4--5倍.
最后. 有没有价钱大约为$4的工业级wifi芯片?

网友A:
射频部份不会有什么差别,主要差别是工作温度范围、抗EMI干扰(非RF部份)、耐受机械冲击等,具体信息见器件手册。

网友B:
其实工业级和商业级的生产工艺完全一样,只是经过不同的筛选卖给客户而已;只有真正的大客户才能要求供应商给你制定专门的筛选规则。

其实我觉得如果应用对于可靠性要求不高的话,用商业级替代工业级也还是可以的,只要在生产出厂环节注意做好测试即可,呵呵....

楼主:
wifi测试是否非常麻烦. 听一个wifi芯片商说. 如果自己做wifi模块. 测试设备要差不多一百万.
如果使用厂家的公板layout做wifi模块的话. 出厂前测试下功能是否就可以了?

网友A:
工业级芯片不是从产品线上筛选出来的,首先制造工业就不同,所谓的“筛选”只是参数控制,是品质控制的一项内容,工业级芯片在电参数上和普通商用级完全相同,有时,芯片厂会给大客户提供指定参数分布区域的产品,但这和是否工业级无关。
自己做WIFI模块而不进行详细参数测试并进行相应的品质控制的话,你的产品会存在很大离散性,至于这种离散性是否影响应用则要看应用的要求。

网友B:
呵呵,我接触的芯片厂家都是这样做的;

另外厂家datasheet上的参数是测试出来的,不是设计出来的

网友A:
楼上看来对半导体工业的了解还很不够,任何参数包括宏观电路和集成电路首先都是设计出来的,然后通过测试来进行品质保障,这是正规的做法。当然,有厂家特别是很多国内和部份台湾的小厂家确实是如楼上所言,这些厂家的产品大多是购买IP甚至是“逆向设计”出来的,本身就谈不上什么参数设计,单从Datasheet上看,这些厂家的产品比原厂还好,至于是否可信及其真实的品质到底如何,有句话叫做:不怕不识货,就怕货比货,也就是贪个价格便宜而已。

网友C(2012-02-06):
工业级和商业级,在设计时就不同。
那扫描枪来说,超市用的和工业上用的,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
用商业级的,一个月换一把,工业级的,1年也没坏

网友D(2013-12-10)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我接触的芯片厂家都是这样做的;

另外厂家datasheet上的参数是测试出来的,不是设计出来的 ...

设计值和实际值总是有偏差,芯片向外公布的参数肯定是测试出来的参数,否则就是欺骗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其实工业级和商业级的生产工艺完全一样,只是经过不同的筛选卖给客户而已;只有真正的大客户才能要求供应商 ...

工业级的芯片工作温度范围从负45度到正105度,商业级芯片工作温度范围从0度到75度,材料、浓度、工艺、保护电路都有些区别吧,这仅仅是筛选出来的?

网友E(2014-01-23):
其实wifi方面工业级真是少
多数是民用级别,因为量大
工业领域多数还是无线好,毕竟稳定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