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Gerber 问题

楼主(2010-01-20):
allegro 出gerber 只出顶层,
为什么同一个铺铜,出现了那么多的层?
PCB厂家可以做吗?

网友A:
可以做,没关系,这和软件本身的原理有关 欢迎来此交流http://edablog.info/

楼主:
那么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?

网友A:
不用解决吧,层多了,也没事,反正可以制板

楼主:
谢谢ls

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找不到解决的帮忙,我看我之前的文档都不会这样的?如果可以就这样先试下吧!!
但是还是很想得出解决的办法,是不是哪些设计上出问题了?

网友B:
用CAM350V9.5或以上的版本导入allegro的gerber文件,你的问题就OK了...

网友C:
LS正解。出现的多个top是cam把整个top层分解了,不影响制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