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双向可控硅能串联使用吗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0-01-20):
说明:先把控制1拉到地
再把控制2拉到地,电机能转吗

网友A:
可串联,条件是同步触发, 我设计的高压冲击仪就是串联的.

彭建学 上海

网友B:
若串联,需要注意均压。
晶闸管的特性,一旦导通,两端电压接近于零。换言之,一个晶闸管“抗不住了”,全部电压就加在另一支晶闸管上使其导通。
晶闸管耐压容易做高,市场上很容易买到高耐压的晶闸管,没有必要串联,增加电路复杂程度。

网友C:
:)
串联干什么?一个耐压不够?
有先后顺序控制的话貌似是行不通的

楼主:
我这个耐压都是没问题的啊
一个也轻松顶得住,
上面那个可控硅是总开关作用,下面其实要接3路可控硅,
所以要用串联的方式。
现在正在做实验,看不同时触发能开启来不
做好了 告诉大家答案。

楼主:
实验做好了  不需要同时触发
随便先开哪路都可以让电机转动

网友A:
在单个耐压够的情况下,不需要同步触发,否则需要

彭建学 上海

楼主:
多谢彭兄指点

网友D:
不是窄脉冲触发,一般是可以的。
否则就可能不会可靠导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