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定制脉冲变压器?

楼主(2010-01-20):
1是我之前的电路,电感L1
(33uH/5A),VT1
导通时,L1瞬间电流2AVT1截止后L1经过VD1,将脉冲电流加到负载上,工作频率33KHz。现在要求中间加隔离电路。所有就想到用高频脉冲变压器实现。如图2

   不过我对变压器一窍不通,不知道如何定做这个变压器,或者自己绕也行。请高人指点一下。小弟不胜感激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了

网友A:
再顶也没有用。
看不到你的图。

楼主:
重新上传了图片,非常感谢各位指点。

网友A:
先不忙说变压器。
第二张图是不够完整的。仅一个电感,不存在什么漏感问题,用变压器,就有漏感问题。
反激变换器,当开关管关断时,变压器漏感中存储的能量无处释放,会在开关管集电极(漏极)产生很高尖峰电压,远远超过电源电压,此电压将使开关管击穿损坏。
小功率反激变换器通常是用电阻电容二极管来吸收此尖峰电压。具体可看例如《开关电源手册》,tyw的新年大礼包里面有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maychang关注,因为我只描述了大概的一个功能,细节的东西没有表现出来,实际的电路里有吸收电路的。

网友A:
反激变换器的变压器设计稍微麻烦一些,吸收回路的设计生要吸收漏感存储的能量,故与漏感关系很大。反激变压器一般都需要加气隙,最好是磨铁心中柱,而不是垫纸片。减少漏感的方法一般是夹绕。在这里可没办法说清楚。赵修科老师写过一本书,应该看看。

楼主:
资料太好了,谢谢。我已经收藏了。:lol

网友B:
资料我下过来看看。多谢了。

网友C:
我也需要,下来看看~~谢谢!!

网友D(2010-05-05):
资料我下来看看。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