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上电延时复位电路

楼主(2010-01-20):
我用的cpld,希望上电后一段时间(cpld上电稳定后,时间应该us数量级)后给指定管脚一个下降沿触发使其复位。请问能不能完全硬件上实现延时产生一个下降沿供给指定管脚?

网友A:
单片机复位电路即可

楼主:
谢谢,那时间常数能够计算么?我需要一段时间稳定之后rst脚才达到高电平,之后一直保持高电平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