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帮我看看下面电路的增益是多少

楼主(2010-01-20):
Ikm+、IKM-接的是一个分流器,输出是大概在20mV左右的直流信号。公司一个老前辈说该电路的传递函数是Vout=-VIN×(47K/3K)+2.5V,我怎么算都不是,大伙帮我看看对不对!

网友A:
至少,你应该将你“怎么算都不是”的结果贴出来。最好将计算过程也贴出来。

网友B:
如果R43和R210都是0,那么Vo=-(47/15)vin+(1+47/15)×2.5

网友C:
用叠加法 计算应该是ls的结果

楼主:
我算出来的是 Vo=-(47/1.5)vin+(1+4.7/15)×2.5 啊

但是公司老前辈算出来的却是么Vo=-(47/3)vin+2.5,这个电路就是他设计的

莫非是他错了?

楼主:
刚才又去问了一下,他图中R48那个0欧的电阻没有焊,实际的图是上面这样子的,可是我还是不能理解Vout=-VIN×(47K/3K)+2.5V,烦劳各位大侠指点迷津哦!!!!!!

网友A:
果不其然,那个为零的电阻实际上是开路。
那么你那个前辈计算得是对的。
知道那个电阻没有焊之后,你怎么计算的?

楼主:
我是按照叠加定理算的

VOUT= -(VIKM+)*(47/1.5)+2.5(1+47/1.5)

maychang大哥别见笑,我知道这肯定是错的,但是根据叠加定理算“VIKM-”输入时,VIKM+和2.5V的基准等效为地,“VIKM-”的输出就为零了。

网友B:
如果R210=470K,那么Vo=Vo=-(47/3)vin+2.5
R210和R43的参数不同,结果不同

网友C:
后一项 不对了,VIKM- 和VIKM+都已经被抬高了 2.5V了,因此,2.5V并没有被放大

网友B:
如果R43不焊且R210=0,那么Vo=-(47/30)vin+2.5
由于虚短R154和R155的电流I=vin/(R154+R155)
由于虚断,R158电流也是I=vin/(R154+R155)=(2.5-Vo)/R158

如果用叠加原理,不是2项叠加而是3项。

楼主:
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的详细解答

我基本上弄明白了:D :D

网友D:
为什么我那个出来的不是楼主的那个公式呢??

网友B:
LZ的VIN是不共地的

网友E:
Vo=-(47/3)vin+2.5,分子的3是怎么来的?不是15吗?

网友D:
是的。那么是否意味着那个差分信号的供电必须是另外有个电源,且不能与测量系统共地?

网友F:
我也不知道47/3中的3是怎么来的??

楼主:
"3"是1.5k+1.5k

那两个1.5k的电阻相当于串联,流过他们的电流是Vin/(1.5K+1.5K)

网友B:
是的。那么是否意味着那个差分信号的供电必须是另外有个电源,且不能与测量系统共地?
引用 网友D:

共地后Vo=-(47/15)vin+(1+47/15)×2.5

网友E:
"3"是1.5k+1.5k

那两个1.5k的电阻相当于串联,流过他们的电流是Vin/(1.5K+1.5K)
引用 楼主:

串联啊,中间那个750欧姆怎么算?

楼主:
你看看流过这两个万用表的电流是不是一样的就明白了!

网友E:
那为什么加750欧姆的电阻呢?它的作用是什么?

楼主:
这个75欧的电阻是与分流器并联的,起到滤除干扰的作用

网友E:
哦,多谢指导,明白了

网友G:
应该不是应用叠加定理来计算,
楼主,我想问下你,输入的VIN+与VIN-是否是2.5V左右?

网友H:
好像应该是VIN*(47/15)+基准电压

网友H:
这个电路中运放的正向端接在一个基准电压上(不变),好比接地一样,只是抬高了2.5V而已,这只是个反向放大电路,结果应该是(47/15)*VIN+2.5V 吧

楼主:
应该不是应用叠加定理来计算,
楼主,我想问下你,输入的VIN+与VIN-是否是2.5V左右?
引用 网友G:

输入接的是分流器,如果是2.5V,那也太夸张了

最高也就20mv啊

另外电子小龙:好好琢磨一下21楼那张图,流过电流表的电流是2V/1K还是2V/(1K+1K)?

网友G:
我不太懂你说的分流器,我是问VIN+或是VIN-的其中之一对地电压是否是2.5V左右

网友G:
我最初也是电子小龙那样的算法,不过根据你所给出的结果我再分析推导
觉得应该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VIN+  与 VIN-的两者之和是5V,也就是基准2.5V的两倍
换句话说,也就是VIN+比2.5V高几mv,则VIN-就比2.5V低上同样的mV数。
我说不是用叠加定理来算,是基于这样的方式思考的,仅就电路来讲
假于我给定VIN+ 2.51V  那么VIN- 分别为0,1,2,3,4,5V时候的VO输出又是多少?

网友I:
再加一句:R2,信号源,R3是串联关系,所以可以平移R3到R2旁边,这样就比较好看了

网友G:
我这里提出一个问题
先抛开楼主给定的输入条件和他前辈给出的公式,仅就本电路来分析
假定VIN+与VIN-分别接不同的但是是固定值电压源,例如VIN+处接2.51V的电源,VIN-处接3V或是其它电压值的电源
然后再来分析下电路,V0的推导公式是怎么样的呢?

网友J:
标记一个,明早起来看看!

网友K:
回复 网友C:

所谓的叠加法是什么,怎么叠加?

网友J:
这里所说的共地是不是指的R43焊接地的情况呢?此时是不是应该说VIN-=0V呢?这样才得出来的哪个放大2.5V的公式的吧?谢谢

网友L:
LZ
就你一楼的图中把R210换成5K,你再算一下Vout应该是多少?再实际测下看是多少?如果两值一致就算你正的理解了。

网友G:
((vin+)-2.5)/1.5k=(2.5-v0)/47k
得到V0=2.5-((VIN+)-2.5)*(47/1.5)
这里(VIN+)是该点对地的电压值。
仅就电路来说,V0的结果与VIN-处对地电压值无关的,只与VIN+处对地电压值有关
当然楼主公司的前辈给出的公式肯定是不会错的,.......
想贴个图片,但是不会贴,
大家就32楼的那幅图片,在V+与V-处加一电压源再来分析(也就是将V+与V-的信号认为是一电压源提供的)就会得到楼主公司前辈给的公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