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 从机设备地址范围为什么是0~247

楼主(2010-01-20):
modbus 从机设备地址范围为什么是0~247,0是广播地址,这个知道,
248~255留着做什么用呢?

楼主:
chunyang大侠是这方面的行家,给说说吧!

网友A:
这是供用户自由扩展用的,如果标准规范覆盖0-255,那么255以上的地址或其它需要的特定功能就无法扩展了,这时可自由定义247以上的地址配合消息域实现非标扩展的同时尽量保持协议的兼容性,当然,该保留区用户也可以做其它定义,如特定地址段的广播指令等等,总之,这是为方便用户进行扩展使用而特意保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