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Keil调试IO口的问题

楼主(2010-01-20):
如下图,有人知道P1和Pins的区别吗?
我改变P1的其中一个IO端口,下面Pins相应的端口电平也发生改变。
但是我改变Pins的端口时,上面P1相应端口电平却没改变。
有人知道为什么吗?或者说这样对调试有什么作用?谢谢~~~

网友A:
Pins 是输入引脚
P1 是端口寄存器
你说的现象是正确的 关键看你是用来做什么具体操作 你可以仔细分析下IO口的电路结构 看看在读写时候的区别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明白了~也就是说改变Pins时相当于改变了要输入IO口的内容,改变P1寄存器的时候相当于改变了即将要输出的内容~~

网友B:
读引脚 与 读锁存器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嗯~谢谢你~大概明白了,呵呵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