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求解

楼主(2010-01-20):
菜鸟请教该电路中,如果不接负载R,那Vo电压为多少?
电源电压10V,开关一直为20%占空比,不接电阻,断开
如果我用万用表测量Vo点的电压,会是多少?是恒定的还是浮动的?能帮忙分析一下最好了,谢谢!

网友A:
这跟开关的通断时间有关

楼主:
比如电源10V,占空比20%呢?

网友B:
至少,需要说明开关S闭合还是关断。
还要说明“不接负载R”,是R开路还是短路。
还要说明是求稳态,还是暂态电压。(暂态还需要更多参数)

楼主:
没有负载,这段是恒定的一个值,还是浮动的?怎么解释呢?麻烦各位了

网友B:
楼主将原帖修改了。
以修改后的条件论,并假定电感L有一定的直流电阻,占空比20%,电路已达稳态,电容C两端电压就是电池电压。

楼主:
恩,原帖改过
我目前测试,电源加的是96V,开关合上,万用表测Vo的电压一直在往下掉,一直掉到7~10V左右,怎么回事呢?可是我加个20ohm的负载再测就好的

楼主:
怎么 没有人愿意帮忙解答一下啊?顶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