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启动问题 ADC_Cmd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

楼主(2010-01-20):
ADC启动问题 ADC_Cmd 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(ADC1, enable);等。
看手册时说  ADC_Cmd为AD启动转换开关。    定时等外部触发 和软件启动时。是不是先必须先设置ADC_Cmdadc1enable)  。然后再软件或者外部触发启动。ADC就开始启动转换。还是 只需ADC_Cmdadc1enable)就直接启动转换。

网友A:
ADC_Cmd设置的是ADC的ADON位,可以理解为ADC的电源开关。
而ADC_SoftwareStartConvCmd作用是设置ADC转换开始的触发条件是软件触发,这是相对于定时器等其他硬件触发而言的。
如果ADC是由软件触发,那么调用一次ADC_Cmd就能使ADC开始工作。
如果ADC是由硬件触发,那么调用ADC_Cmd以后,还要等待硬件触发信号到达,ADC才会开始转换。

楼主:
哦 谢谢 正弦波采样分析  采集1024个点   利用过采样提高AD精度。晚上再发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