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序检测电路问题 请大侠们帮助说说

楼主(2010-01-20):
问题是这样:
如果初次判断ABC的相序为正确,那么单片机需要往狗里写入正确相序,下次相序不对时拒动。后级负载是三相交流电机,外围有驱动接触器电路和I/O口线拨码开关配合。
检测交流单元电路如下图:

想请教的是在光藕另一侧单片机如何判定的。

网友A:
相序检测电路不在这里,在此电路之前,也就是AC、XCH-、XCL+、ACN所接的电路。

楼主:
请maychang大侠指点一下,如果要实现这个方案有没有更好的电路或芯片?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电路是如何检测相序的,怎么说“更好”?
“更好”是比较出来的,现在无从比较。

网友B:
三个单路光耦, 三个施密特反相器, 三个D触发器,一个三输入与门, 就基本搞定.

彭建学  上海

楼主:
谢谢maychang!
谢谢彭工!
我再查查资料!
有问题在请大侠指教!

网友C:
可以用阻容移项来做,缺点是电阻功率大,也可以用门电路来做,两个门做成RS触发器,与另一项结合就知道结果了。当然,也可以将三项信号直接引入单片机,用程序来识别。

网友D(2011-02-13):
三个单路光耦, 三个施密特反相器, 三个D触发器,一个三输入与门, 就基本搞定.

彭建学  上海
引用 网友B:
上图看看?

网友E:
8# iC921 我也想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