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和交流同时作用,输出端怎么看???

楼主(2010-01-20):
如果直流作用,交流信号没有的话,电容隔断直流信号,简化电路,三极管U(beq)基本恒压在0.7V,求得I(cq)电流。可以计算交流信号的三极管产生的电阻。R(be)

加入交流信号后电容短路,U(be)=U(beq)+U(R(be)),如图所示,电压源是否也以短路处理(这里有点不明白),2种信号加在一起时不知如何作用的?是否直流信号的加入就是为了定三极管处于交流信号产生的电阻值,请高手解说一下吧。。

网友A:
先分开看。然后在叠加。叠加定理不就是这样的吗?

网友B:
信号源直流分量会被电容隔直。交流分量才有用
对三极管来说,直流分量是指直流工作点,确保三极管工作稳定。要放大的是交流分量
对交流来说,直流电源的内阻很小,所以可以当成地。

楼主:
不赞同二楼说法,三极管、电容都不是线性元件,叠加定理应该对交流电路不适用。。

网友C:
:)直流偏置

交流放大

楼主:
实际器件三极管的放大系数有没有说明的。如果基极电流太大的话,影响集电极电流,超过最大允许电流会影响性能,那么基极的电阻、电源如何选择最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