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高手正反馈电路作用

楼主(2010-01-20):
大家好,下面这个电路中Z1中的正反馈作用是什么,我在multisim 10 中怎么仿真不起啊,这个图是老外的图,他们在实际中都应用过了,但我分析不出来此处加正反馈电路有什么作用;电路工作大致是这样的:PLUSEIN 输入 频率在0-4KHZ、幅度在0-30VDC的脉冲,经过运放Z1处理,然后通过R54、C53微分后,SE555输出宽度正比于速度的正向方波脉冲。具体说明在图中注释出来了。现在有如下疑问:
1)Z1是正反馈整形放大器?  作用是什么?
2)为什么脉冲信号经过Z1处理后还要经过R54、C53微分?微分的目的是什么?
3)555输出的脉冲宽度正比于速度的正向方波脉冲, 没推出最终的公式?

网友A:
先看成比较器。
正反馈部分影响频率响应

网友B:
楼上说得对,这是一个比较器。
正反馈可以加速运放翻转过程,使输出脉冲的前后沿更陡,但又不影响翻转之后比较器的比较阈值。
不过,此电路加正反馈后的速度,大概还是比不上专用的比较器芯片。

网友C:
这是一个极不可靠的电路,当输入维在0附近时, 比较器输出不确定.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D:
加电容器正反馈可防止零点附近的干扰。

网友E:
做频域扫描:)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这是一个极不可靠的电路,当输入维在0附近时, 比较器输出不确定.

此电路是国外一家大公司的电路,如果说不可靠?可是他们的产品大量用于市场

网友F:
你实际的输入大于1V吧,这样的话还是稳定的

网友C:
除非不存在输入不为0附近这个条件, 否则不可能可靠.

彭建学  上海

网友C:
除非不存在输入   为0附近这个条件, 否则不可能可靠.

彭建学  上海

楼主:
除非不存在输入   为0附近这个条件, 否则不可能可靠.

彭建学  上海
引用 网友C:

小弟愚钝,能详细说明下原因吗,这个电路输入的脉冲信号是0-4KHZ、1-30VDC电压,请问 彭建学   同志 ,你能详细分析下吗?最好有公式依据,在此等候,谢谢!

网友G:
3)555输出的脉冲宽度正比于速度的正向方波脉冲, 没推出最终的公式?
楼主所说的速度是什么呢?

楼主:
3)555输出的脉冲宽度正比于速度的正向方波脉冲, 没推出最终的公式?
楼主所说的速度是什么呢?
引用 网友G:

     我说的速度就是检查速度的脉冲信号,其实是指的电路中开始PLUSEIN 脉冲信号。

网友H(2012-02-02):
我再来看看,也还是不懂,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,请解释一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