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教psoc外接ram or flash的觀念

楼主(2010-01-20):
不好意思,新手上路,請大家包涵;

想請教一下,如果我psoc想外接flash or ram,
比較好的方式是不是i2c or spi ??

想請問的是,psoc要外接memory的話,該怎麼做才可以像以前用8051那樣,
用定址的方式,只要程式中宣告xdata,就是配置在外部memory。

或是說就只能用相對應的api,在主程式中去存取??

問題有點蠢,有看不懂的地方還多包涵。

网友A:
只能用i2c spi 在主程式中存取

网友B:
建议楼主选择大一点memory容量的PSoC型号,这样比较简单

网友C:
觉得可以用SPI去扩展一个串行的FLASH

网友C:
是啊,还不如选个大memory的芯片,不然画图和调试都很麻烦

楼主:
感謝大家的回應,外接spi memory應該可行,

不過還是挑大一點的比較省事,我會再試試,謝謝!!